楼主(2025-06-19):
老师们好,我想用西门子1500驱动38轴伺服电机,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PLC比较好,都需要什么模块和电源的选型,和别的硬件。1500的轴控制是和smart200相同的吗,也需要PLC38个脉冲输出点?比如smart200驱动轴用Q0.0 Q0.1,1500也是需要Q输出点吗。

网友A:
这么多轴肯定用通讯了

网友B:
从性价比上来说,看一下1200G2新推出1217的CPU,配合汇川SV660F来做。组态工艺对象+报文111来做

网友C:
你确定38个轴以你现在的知识储备量你做得了?

网友D(2025-08-04):
虽然但是,话糙理不糙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38个轴以你现在的知识储备量你做得了?

网友E:
只能用通信,还要看什么方式,如多个凸轮同步插值运算就可能不能胜任。

网友F:
虽然但是,话糙理不糙

网友G:
上T系列

网友H:
S7-1515、S7-1516   运动控制资源 2400/80= 30 个轴   ,你只能选用 S7-1517  20480/80= 256 个轴

网友H:
如果要选带T的cpu   选S7-1516T   可以带160个轴

网友I:
上工艺图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J:
如果只是简单的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可以直接使用报文报表控制,不用工艺可降低CPU的负载率,复杂的控制可以选择工艺简单的可以用保温报表,这样CPU可以选择低一点的,节约成本

网友K:
进来看大神见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