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怎么转到PLC的存储器上。

楼主(2025-06-19):
大家好 ,有个项目,昆仑触摸屏和三个变频器通信,频率在plc里面做运算好了,再传给触摸屏,触摸屏再写进变频器,触摸屏再把读取到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等参数传进plc里面,这个怎么编 我只会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但是传进plc不会了,就是说plc负责运算数据,触摸屏负责和变频器通信,做数据转发给plc。

网友A:
触摸屏的数据转发功能,昆仑通泰触摸屏没用过,具体你可以网上搜搜,或者官网找下案例。

网友B:
昆仑通态用策略,可以在画面的运行策略里面直接赋值,类似D100=变频器频率 这样
然后最小间隔时间是0.1秒

楼主:
谢谢你,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