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控制伺服的速度模式

楼主(2025-06-20):
请教大家用200smart用脉冲加方向的方式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模式,相当于跟控制变频器一样的道理,用什么指令该如何编程呢?谢谢!

网友A:
找个视频学习一下吧,先建立运动轴,然后使用JOG模块,我感觉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