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0):
如题 这个plc有两个EIP口 若pn使能打开,是不是两个eip口都会变成pn口

网友A:
PN可以和EIP共存的,PN不是IRT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哈
引用 网友A:
PN可以和EIP共存的,PN不是IRT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我easy320和S71500走PN通讯, 1500作为主站,easy320做从站控制伺服气缸,这样是可以行得通的吧?

楼主:
说错了  是easy521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我easy320和S71500走PN通讯, 1500作为主站,easy320做从站控制伺服气缸,这样是可以行得通的吧?

网友B:
可以,主从和哪个厂家的PLC没关系,主从分配权在你手里,
引用 楼主:
说错了  是easy521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B:
可以,主从和哪个厂家的PLC没关系,主从分配权在你手里,

网友C:
我也是用的521的PLC ,走的是Ether CAT通讯,分布式的GL20的扩展模块,第一次用,还没有测试,刚编完程序,这个PLC的性能怎么样啊?

另外GL20的输入扩展接点能做为测速点使用吗?大约每分钟600转左右。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bnnyyg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521的PLC ,走的是Ether CAT通讯,分布式的GL20的扩展模块,第一次用,还没有测试,刚编完程序,这个PLC的性能怎么样啊?

另外GL20的输入扩展接点能做为测速点使用吗?大约每分钟600转左右。

GL20 ECAT IO模块还行啊,IO模块通用,前面加个ECAT适配器就行了,

600/MIN=10/S, 一秒钟10个,一个是100ms的窗口期,理论上可以<PLC扫描循环时间根据你的程序大小来的,一般程序10ms以内,>,但是建议接CPU中断处理。

ECAT时间默认是4000us=4ms,CPU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调整成2m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L20 ECAT IO模块还行啊,IO模块通用,前面加个ECAT适配器就行了,

感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