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分配伺服名称找不到设备

楼主(2025-06-20):
博图v18在组态里面分配伺服名称时找不到设备,检查了驱动器网线连接没有问题,换成同事的电脑就可以找得到了,有遇见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无线 WiFi模式可能会找不到

网友B:
这楼主大哥大概还不熟悉入门的电脑设置(同网段)及网卡的基本操作,建议每次用的时候,先一行一行的往下看,不管用哪个软件这个操作都大同小异

网友C:
电脑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