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0):
哪位大师傅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程序传上来,大神多的是

楼主:
FX3U 软件 GX2--1.611M版本
附件: FX3U-FB.rar (165 K) 下载次数:46

网友B:
数据类型有问题,你用MUL指令试试

楼主:
谢谢,用MUL 测试可以,

网友C:
直接一条ST就完了,你还搞这么多中转数,太麻烦

网友D:
用WSUM指令也行

网友E:
16位与32位的区别

网友F:
双字乘双字,会占用2个双字,即64位,可以建一个数组双字,元素选2,试试

网友G:
数据格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