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1):
三菱打开 CPU简单通讯后 plc连接威纶通触摸屏经常报,触摸屏通讯异常无响应,触摸屏的端口4999 和 机器人的502 端口都不一样,CPU简单通讯怎么会影响到触摸屏

楼主:
触摸屏的也没错

网友A:
你两个都设相同的端口,导致和他连接的设备都是一样的……
502那个是机器人的端口重复的,三菱不支持 改不同端口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触摸屏界面有的通讯地址有问题,也会导致弹出通讯异常窗口

网友C:
简单通讯设置截图
发在下面了

网友D:
我觉得你不连机器人也会报
应该不会吧 他们端口不一样  机器人应该不影响 触摸屏的

楼主:
机器人的读写

网友E:
TCP强制端口号502,是死的
三菱为啥有这种骚操作

网友F:
为啥设两个同样的端口?
因为三菱 TCP 端口是死的  只能用502 改不了

网友G:
你另一个502是干啥的
两个机器人预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另一个502是干啥的

你PLC是从站吧?不需要两个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另一个502是干啥的

把预留的去掉试试看
1个也是一样的,触摸屏的端口都不一样,怎么会互相影响

网友I(2025-07-28):
主站需要写MODBUS TCP的SP.ECPRTCL程序吧?你从站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J:
502端口写一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