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1):
三菱5u使用继电器,plc是有触发的端子是亮灯的,但是第三方软件读到但是false,在gx woks3里是有变化的,这个怎么解决
具体流程,光栅接继电器线圈,线圈接个别的外部的24V,线圈还有一根接信号。你plc输入信号常开点

接线没有问题,是第三方修改类要写成读取X011,之前写成X11所以读的都是false,修改X011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输出端口是亮的,不代表有电压输出,需要检查线路部分
怎么检查

网友B:
什么协议,地址是否是对的?换一个相邻的地址测试??
地址是正确的,没有使用继电器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楼主wangfuchi于2025-06-21 11:06发表的 请教各位大佬,三菱5u使用继电器plc是有触发但是读到但是false没有true :
三菱5u使用继电器,plc是有触发的端子是亮灯的,但是第三方软件读到但是false,在gx woks3里是有变化的,这个怎么解决
具体流程,光栅接继电器线圈,线圈接个别的外部的24V,线圈还有一根接信号。你plc输入信号常开点
检查继电器线圈
怎么检查

网友D:
看负载需要接受什么信号,如果接收电信号就需要通过PLC输出给电信号给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