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2):
请问三菱触摸屏能与泽达电批驱动器进行485通讯吗?
麻烦有类似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二,怎么通讯
描述:泽达伺服电批驱动器资料
附件: 机用LD系列智能电批使用手册-2023-12-22(1).pdf (946 K) 下载次数:18

楼主:
泽达驱动器通讯口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菜鸟001于2025-06-22 08:38发表的 三菱触摸屏与泽达伺服电批驱动器485通讯 :
请问三菱触摸屏能与泽达电批驱动器进行485通讯吗?
麻烦有类似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二,怎么通讯

一般用plc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B:
1看具体型号(是否支持485通讯);
2可能要自己制作通信线,这种小众估计很难找到标准现成的通信线;
3查相应寄存器来读写。
QQ: 2845452345

楼主:
多谢,已查到相关信息,如你所述

网友C:
三菱触摸屏 串口 少量通讯还行,多了很卡。建议还是用PLC通讯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