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些教程,步进电机也确实转了起来,最近又心血来潮把玩步进,接线什么的都是正确的,PLC是比较老的FX1N MT型的 我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怎么搞就是转不起来,起初是怀疑我的接线问题,但是查了几次接线也确实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你是对的,那就把接线图放出来,还有程序图
步进电机你会分A+,A-,B+,B-吗?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我自己画的连接电路图,这样接线是对的吗?

网友B:
脉冲回路接24伏要串连电阻

网友C:
引用楼主玫瑰烟斗于2025-06-22 15:24发表的 求助:步进驱动器与三菱FX接线的问题 :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些教程,步进电机也确实转了起来,最近又心血来潮把玩步进,接线什么的都是正确的,PLC是比较老的FX1N MT型的 我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怎么搞就是转不起来,起初是怀疑我的接线问题,但是查了几次接线也确实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楼主
  • 下载积分:+1(激光魔少) 师兄你真好人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此图太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回路接24伏要串连电阻

    有的说不需要串接电阻,有的说需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说不需要串接电阻,有的说需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要根据你的步进驱动器来判断,你看你的驱动器说明书,有些驱动器可以直接接入24,如果说明书标的是5v的话你接入一个24v就要接一个2K左右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