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同型号的两个昆仑通态触摸屏之间用U盘拷贝程序

楼主(2025-06-22):
昆仑通态触摸屏,型号不同,分辨率相同(800×480)
,相互之间可以用U盘传递程序吗,如何操作?

网友A:
试试看呗 只能说碰运气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只要分辨率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C:
跨代是不行滴

网友D:
花钱是可以的,找忍者大师

网友E:
肯定不行了。如果可以,新建工程就不要用选型号了。除非同一个系列,又是这个型号的升级版款,旧款可以用在新款,新款不能用到旧款。

网友B:
只要屏的分辨率一样,软件要么都是嵌入版,要么都是pro版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