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3):
a、关于西门子的通信,大体可以分以下三种,s7,tcp,pn。
b、s7也就是put/get通信,利用西门子编程软件组态即可,即可以实现博图和smart之间的通信,
互相读取位状态,读取寄存器的数值状态。
c、这三种通信多是基于rj45交换机的通信,tcp就是服务器与客户端的区别,也就是主从的区别。
这三种多有主从的概念。
d、pn式的io通信,也分位智能设备,和控制器的区别,这就是主从,pn区别于上两种通信,因为这个不需要指令,
但是需要编程软件生成GSDML文件,所以多是大差不差的区别,pn式的通信功能更强,类似于总线控制,带机械手、
视觉等乱七八糟的智能设备。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S210伺服PN通讯只能把网线接在PLC端口,而不能接入西门子交换机吗

网友B:
是不是跟三菱的PLC链路那种那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S210伺服PN通讯只能把网线接在PLC端口,而不能接入西门子交换机吗

X1,X2口功能不一样,S120走的是EPOS,网络口是TCP与触摸屏/上位机之类的。

网友D:
西的S7通讯速度慢

网友E:
我用的S200  可以直接接交换机啊

网友F:
检查下网络拓扑,要么不要配置,配置了就要严格按照拓扑来布线
引用 网友A: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S210伺服PN通讯只能把网线接在PLC端口,而不能接入西门子交换机吗

网友G:
学习下
深耕技术

网友H:
命自我立

网友I:
同品牌的设备之间,包括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时PLC厂家都有合适的解决方案的,
提供一种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解决案例,不用编程不用组态,支持字节顺序调整: 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讯.rar (1905 K) 下载次数:26

网友J:
西门子的PN底层协议已经开放给汇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