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4):
1、SQL数据建立怎么比较快,我目前只会一个个去写,数据多的话比较费时间
2、wincc在工作站上运行,去和数据服务器怎样建立连接,通过IP地址?
3、wincc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再读取出来做曲线图在wincc上,和wincc自己的数据存档相比,会不会数据调用卡顿时间长

楼主:
之前项目是存储在同一台电脑里,而且曲线图数据用的是归档数据,现在手里没有实验条件,不确定曲线数据能不能调用数据库存储的数据

网友A:
可以考虑用KEPserver做转存,只需要导入一个变量表,变量就全部创建好了,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读取PLC再把变量转存到数据库。
数据库可以很快的写入读取,不用担心速度问题。你可以一个连接对象创建一个账号,避免登录同一个账号

楼主:
KEPServe要收费的,不允许用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KEPserver做转存,只需要导入一个变量表,变量就全部创建好了,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读取PLC再把变量转存到数据库。
数据库可以很快的写入读取,不用担心速度问题。你可以一个连接对象创建一个账号,避免登录同一个账号

网友A:
1、我测试过,可以用C#写脚本,把数据从PLC读出来存到数组里,再遍历写进数据库。程序方面尽量封装好,批量读取1秒上万个数据都没问题。但要注意PLC离线或数据库报错的故障处理。

2、买个数据库网关,网关有现成的管理软件。

3、按照C#的写法,遍历时也是一行信息发一条SQL指令,估计WINCC的写法无法避免一条条的写,实在不行就用EXCEL辅助一下再复制进去。

网友B:
PLC对接数据库用IGT-DSER智能网关比较方便的,不用编程不用联网,简单配置参数即可实现:
相关案例: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8
相关软件资料: PLC数据上报到SQL.rar (4630 K) 下载次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