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升机替罪羊在位检测不明白

楼主(2025-06-24):
举升机 替罪羊在位检测1 是不是说替罪羊没插上的话设备举升机不能运行,不能打到手动挡位,还是什么意思2 这个在什么状态下,要检测呢?

网友A:
这是一个安全保护,当需要进入举升机内部维护操作时,从正常位置拿出替罪羊(正常位置会有感应器感应替罪羊是否在位),把替罪羊卡在机构相应位置。 这样可以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防止举升机移动,提高安全性。

网友B:
替罪羊又是什么机构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替罪羊这个部件

网友D:
替罪羊就是替死鬼,

网友E:
楼主干的是啥行业,替罪羊这词听都没听过

网友F:
替罪羊,顾名思义是背锅的,就是出现意外的时候,有东西“替罪”,因此常用在安全防护上,举个例子吧,修车的时候,用提升架把车抬高,人钻到车底下去修车,为了出现意外,车落下来,车子下面再放一个支撑的架子,哪怕出现意外,车落下来,也不会伤到车下面的人,因为有架子支撑着,这个架子也能看成是替罪羊。替罪羊在位检测,应该是检测替罪羊是否放回原位,不在原位就报警不能启动。
下载积分:+3(li051005) 好贴好贴!

网友G:
第一次在这方面听说这个词,涨知识了。

网友H: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I:
确实有替罪羊这个机构,形状不一,功能一样,都是安全保护装置
,替罪羊不在原位时不能启动设备。

网友J:
原来你们管机械连锁装置叫替罪羊,也不是不行~

网友K:
用安全立柱,底下用机械限位。权限和急停等同。

网友L:
从业30多年,长知识了,第一次听说替罪羊。解说的也很到位,其实经常接触你说的替罪羊,但就是不知道这东西统称为“替罪羊”

网友M:
活了80岁  第一次听说有替罪羊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叫 背锅侠呢,替罪羊初看还以为是一只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