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4):
客户要求有这样一种应用,就是有分布在各个地方(一个市的各个县乡镇)的抽水泵房,现在要把每个地方的泵的运行状态(1~4个泵不等)和管网压力,通过某种方式采集到位于市中心的后台集中监控的电脑上,大概有三百多个这样的泵房,当初我是想用物联网继电器模块把每个地方的泵的状态通过物联网采集传送到商家的云服务器,但是有个问题是,当数据到商家的云服务器上后,这个这些数据要使用什么方式才能传送到后台监控电脑上呢?这个电脑需要什么条件?需要什么公网IP之类的吗,然后假设后台电脑想用组态软件来把数据最终呈现给客户,比如组态王等SCADA软件,这个可以做到吗?即数据怎么从云端到电脑,然后软件怎么从电脑上获取数据?大家做过这种项目的说说,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这样的现场的软件卖的,淘宝一下

网友B:
DTU就可以满足

网友B:
或者每个水泵房加一个海为的BOX盒子,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数据和状态传输到你想要的地方去

网友C:
专业的有MQTT,简单的有串口服务器,至于网络可以用网口,或者远程无线;
300多个,最好组好网络,然后用节点做中转

网友D:
一、DTU把数据传到厂家的服务器上,一般厂家都会有OPC软件和DTU管理软件,你只要安装上OPC,就可以用上位机连上OPC读取数据,但是电脑要能上网。
还有一种方法是API,厂家会提供API读取服务器的方法,这个一般需要自己编写脚本,有编程能力的可以考虑。

二、DTU与DTU数据传输,即一个DTU负责连接总控的PLC或上位机,其他DTU负责各个站点,站点DTU把数据传输到总控DTU,总控DTU把数据传输到PLC或上位机,电脑不需要联网。但是DTU的变量数量有限制,可能总控DTU需要多个

网友E:
去问问远程采集的设备厂家,这种还要有物联卡,所以后期流量续费费用也不小。数据传送到电脑,这个问设备厂家一般都能给你答复。我们是用组态把数据上传数据库,读数据库信息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有MQTT,简单的有串口服务器,至于网络可以用网口,或者远程无线;
300多个,最好组好网络,然后用节点做中转

四楼朋友,你说的MQTT是一个设备吗,类似于DTU,还有你说的组好网络,这个怎么理解?因为所有站点的数据应该都是要通过4G卡上传到商家的云端吧,然后再用编程或其他方式GET到后台电脑本机,最后SCADA再从本机取数据进行显示等,现在问题是在如何从云端取数据到本机,有什么朋友有更好的方案没有?谢谢~

网友F:
这个不复杂,建议用远程IO物联模块可以实现,某宝搜搜,再筛选下,可以先试着组2-5个这种模块试试,一般都有云端平台支持数据展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楼朋友,你说的MQTT是一个设备吗,类似于DTU,还有你说的组好网络,这个怎么理解?因为所有站点的数据应该都是要通过4G卡上传到商家的云端吧,然后再用编程或其他方式GET到后台电脑本机,最后SCADA再从本机取数据进行显示等,现在问题是在如何从云端取数据到本机,有什么朋友有更好的方案没有?谢谢~

DTU很多都有MQTT协议,说白了就是把数据发送到指定服务器的协议,首先你得有一个公网服务器或租用一个服务器,实际上你用4G DTU就已经自动把数据发到厂家的服务器,不需要MQTT发到别的地方,API或者OPC就可以读到本地。

网友G:
正常是使用物联网网关
现场信号不是很差就行了
云组态显示
故障微信 语音报警等等 基本上要求都差不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今天问了淘宝DTU的商家基本搞明白了,就是现场布置4G DTU,然后后台通过商家的Web Client浏览数据,client支持自定义二次开发,或者通过编程API抓取数据放到上位机软件中组态。还有要简单的就是上位机处放一个接收的DTU,使用网口或串口把数据送入组态软件,这个对于开发比较省事,但是费用相对高一点。

网友H:
这个物联网企业或scada做的比你专业多了,这个行的搞自动化的就不用跨入了,简单的可能你能搞搞,要求高些的肯定搞不来,h这个属于软件行业了,

网友G:
DTU可能看硬件你是便宜了
开发 人工的费用也是不小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