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的三根相线,用两相接三菱Q61P上,可以吗

楼主: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客户说韩国那边的电压是3相AV 220V,三个相线加一根接地线,取两根相线来接三菱的Q61P模块的电源上。说2根相线简的电压是220V,不知道能不能接到这个模块上,有遇到的吗,谢谢

网友A:
可以 Q61P本身支持宽电压的 也支持110V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不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的,我在日本机器上接220V的电,都是这样接的,只要前面带的起负载。

网友D:
可以的 最好还是加个隔离变压器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E:
必须可以啊,三相220每两根火线之间电压就是220V,我们都是直接拿来当220V的,你想想,跟隔离变压器两根380V进,2跟220V线出有什么不一样?除了隔离效果,不都是2根线之间电压220V么,做出口设备我们一直这么用

网友F:
在你眼里,必须接了零线才叫220呗

网友G:
单项220和两相220一样用的,台湾,日本都是这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