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5):
哪位老师讲解一下GSD文件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类似于你安装了一个硬件网卡,需要安装一个相应的驱动,这个驱动就是PLC的GSD文件
zhaoaron

网友B:
GSD文件的产生和获取主要遵循以下机制:

一、开发与创建

制造商主导‌
GSD文件由设备制造商根据国际标准ISO 15745开发,描述设备通信参数(如波特率范围、I/O模块特性)、诊断规则及配置逻辑。

严格规范约束‌

格式差异‌:PROFIBUS采用ASCII文本格式,PROFINET采用XML格式(GSDML)。
命名规则‌:文件名由4位制造商标识(如SIEM)和4位PI分配的‌设备ID号‌(如806AH)组成,扩展名标识语言版本(如.gsd/.gse)。
核心参数‌:包含行规ID(9700H-97FFH)、数据长度限制(输入最大244字节)等标准化定义。

开发工具与管理‌
制造商需使用专用编辑器gsdedit.exe编写并校验语法,同时向PROFIBUS国际组织(PI)申请唯一设备ID号。

二、用户获取途径
官方来源‌
制造商官网下载或产品配套光盘提供。
PI组织的文件库(如PNO)。
工程软件集成‌
西门子STEP7/TIA Portal通过“管理GSD文件”功能导入。
ABB RobotStudio或示教器可从utility/service路径提取。
三、核心作用

实现跨厂商设备即插即用:组态工具读取GSD后自动识别设备参数,消除通信壁垒。

关键点‌:设备ID需经PI统一分配,用户必须获取匹配设备的GSD文件才能完成系统集成。
......

网友C:
一句话:GSD文件通过统一设备描述消除通信壁垒,实现跨厂商设备即插即用,其生成严格依赖国际标准与PI组织授权机制

网友D:
问供应商要过来的

网友E(2025-08-10):
可以通过规范格式自己编写。记得以前有专门的GSD文件编写软件工具,还试着用过一两回,太久了想不起来叫啥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