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gdgd

楼主(2025-06-26):
请教大家:大家是如何备件装好工控软件的win10系统的?备件文件有几十G吗?

网友A:
进入pe里面,手动使用ghost工具备份和还原系统盘。
lggdgd

楼主:
你这个系统备份不是要一天才行啊???
引用 网友B:

另外1个三星1T的T5和2T的T7
lggdgd

楼主:
还是要进入PE系统,要用U盘吧???
引用 网友A:
进入pe里面,手动使用ghost工具备份和还原系统盘。

网友C:
有那么多资料吗?我所有资料100GB不到+系统256GB,只保留手册和自己所做过的项目资料。

网友D:
我用易数一键还原备份系统盘,速度还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