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4023Ei怎么备份工程

楼主(2025-06-26):
这个没有工程备份选项,用软件上传又不允许上传,有什么办法备份一下工程吗

网友A:
要有原程序

楼主:
那就是上传工程了
以前的wince屏就能备份工程

网友B:
这个也能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MI专用工具使…等2个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JwvxwNMwXHMyG6wpVrGdg?pwd=on67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D:
这个包貌似不能解密 只能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打昆仑技创电话要了U盘工具包,可以备份还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昆仑技创电话要了U盘工具包,可以备份还原了
理论上用软件上传都不允许上传,那用U盘工具包应该也是不能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