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

楼主(2025-06-27):
PLC与胜利仪表通讯,返回的数据的格式是字符串类型的科学计数。比如:6.3524-e09。
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指令或者办法把它转换位十进制数,6.3524*10(-9)次方。

网友A:
你先把ASCII合并再说吧,一个字只有一个符号难搞咯,然后ASCII转浮点就行啦

网友B:
先把ascii的数据搞成对应的10进制数 然后*对应的权 在加起来就可以了
这种数据处理起来比那种组合的数据处理起来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