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8):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不能打开库'Compatible CiA 405, 3.5.3.1 (CAA Technical Workgroup)'.(原因:库 'Compatible CiA 405, 3.5.3.1 (CAA Technical Workgroup)'还没有被安装到系统中.)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Mete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Meter'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SpecialControl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SpecialControls'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WinControl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WinControls'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TextEdito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TextEditor'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Trace'.(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Trace'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NativeControl'.(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NativeControl'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Alarm'.(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Alarm'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CamDisplaye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CamDisplayer'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3DPath'.(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3DPath'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input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inputs'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TcpUdpCommunication, 1.1.11.0 (Schneider Electric)'.(原因:库 'TcpUdpCommunication, 1.1.11.0 (Schneider Electric)'还没有被安装到系统中.)
不能打开库'#SysTimeCore'.(原因:占位符库'SysTimeCore'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E_NetVarUdp, 3.4.15.10 (System)'.(原因:库 'SE_NetVarUdp, 3.4.15.10 (System)'还没有被安装到系统中.)
不能打开库'#SysMem'.(原因:占位符库'SysMem'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不能被解析.)
: 库管理器: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Mete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Meter'不能被解析.)
[错误]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Trace'.(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Trace'不能被解析.)
[错误]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NativeControl'.(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NativeControl'不能被解析.)
[错库管理器: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Alarm'.(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Alarm'不能被解析.)
[库管理器: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CamDisplaye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CamDisplayer'不能被解析.)
库管理器: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input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inputs'不能被解析.)

网友A:
引用楼主麦香麦子于2025-06-28 11:33发表的 CODESYS 库文件下载失败 :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不能打开库'Compatible CiA 405, 3.5.3.1 (CAA Technical Workgroup)'.(原因:库 'Compatible CiA 405, 3.5.3.1 (CAA Technical Workgroup)'还没有被安装到系统中.)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Meter'.(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Meter'不能被解析.)
不能打开库'#System_VisuElemsSpecialControls'.(原因:占位符库'System_VisuElemsSpecialControls'不能被解析.)

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程序报错,没错的话直接下进去看看。有时候这个库不一定在程序中使用。
警告!!!!!如果你程序是上传的,还要用该程序,不要这么搞!!!!!
不是警告,是报错误

网友A:
我又看了一遍,是库文件的问题,你电脑缺少必要库文件,这个程序如果能在其他电脑正常打开,你就在那台电脑上把程序归档压缩(记得勾选所有选项),然后在你电脑上解压缩。

网友B:
下载缺失的库啊
缺失的库,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