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8):
抖音上有看到,步进或伺服电机手动拖拽后,PLC自动记录路径,然后可以自动依拖拽路径运行,不知这个程序不是很复杂,有没有模板或FB直接利用?

网友A:
免编程功能,自我学习

网友B:
就我所知:
1.斷電,移到定點1。(一般送電的狀況,會自鎖,無法搬動)
2.送電,與驅動器連線,得知目前位置。紀錄位置1。
3.重複上述步驟,記錄各點位置。
4.依序將位置送入驅動器,指示馬達作動。

网友C:
如果你要做到精度很高,那我完全想不到要怎么实现.如果只是大概的话,我会用定时中断读取伺服当前位置填入表格,把这些点位记录下来,待会走轨迹就从表格里拿出点位一个个去走绝对定位

网友D:
我也曾经感觉很神奇 然后考虑该如何实现 然后突然就感觉自己悟了
重点在于 你不要拘泥于位置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曾经感觉很神奇 然后考虑该如何实现 然后突然就感觉自己悟了
重点在于 你不要拘泥于位置模式

如何实现啊大佬

网友F:
用PLC就别指望了!!!因为反应速度根本就来不及,除非你的动作很慢很柔和。
如果你是语言、运动类控制编程高人,你可以用运动控制卡实现,市面上中端的运动控制卡就好,如果你嫌弃成本太高体积太大,那么你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合适做批量生产!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G:
引用楼主sunsince于2025-06-28 21:21发表的 电机手动拖拽,路径保存并自动运行如何实现? :
抖音上有看到,步进或伺服电机手动拖拽后,PLC自动记录路径,然后可以自动依拖拽路径运行,不知这个程序不是很复杂,有没有模板或FB直接利用?

这个可以实现,你想的很难吗?用PLC实时保存轴坐标速度,再重新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何实现啊大佬

两个不同的模式 一个是力矩 一个是位置

网友H:
目前想到的是PLC里新建一个很长的矩阵数组,同时实时监测位置变化然后记录xyz和关节角度,运行开始时把这些数组序列化成CNC文本并执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不同的模式 一个是力矩 一个是位置

力矩?如何实现记录路径呢最后应该还是定位吧

网友G:
记录轴实时坐标速度保存到PLC内存,PLC内存要大,最好能存1个G的数据,再运行坐标走连续模式。这很难吗?

网友I:
就是保存位置,起点按一下保存,移动一格位置在按一下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