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9):
这个为什么算成了几倍数了》???  攺变量32位的了

网友A:
类型不一致

网友B:
其实你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然后监控起来,输入数据和你计算的是否一致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C:
数据类型不一样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D:
数据类型不一样

网友E:
先转换数据类型,再计算

网友F:
L P#1.0  这个有问题,P#1.0是指针,对应寄存器的是32位寄存器,前面24位位0,后面8位[0001 000],值是8,不懂的话去查一下文档,看看寄存器怎么表示指针的,这个转换成公式就是x*8,x对应的你的输入值,如果用常数,直接L 5就行,如果只用地址,必须是具有地址类型的地址,而不是单纯的地址指针,参考帮助的间接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L P#1.0  这个有问题,P#1.0是指针,对应寄存器的是32位寄存器,前面24位位0,后面8位[0001 000],值是8,不懂的话去查一下文档,看看寄存器怎么表示指针的,这个转换成公式就是x*8,x对应的你的输入值,如果用常数,直接L 5就行,如果只用地址,必须是具有地址类型的地址,而不是单纯的地址指针,参考帮助的间接寻址

感谢大佬解释,昨晚我也查了资料,了解到了

★ L P#1.0 //把1.0这个指针存入ACC1,此时ACC1的内容=00000008(he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