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1):
公司目前要求要实现3D布线,在机械装配体的基础上,用SolidWorks Electrical实现3D布线,但我们设备是大规模的非标设备,能否实现3D布线都是迷,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用过的,讨论讨论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5-07-01 09:04发表的 有没有人再用SolidWorks Electrical实现3D布线功能的,好用不??? :
公司目前要求要实现3D布线,在机械装配体的基础上,用SolidWorks Electrical实现3D布线,但我们设备是大规模的非标设备,能否实现3D布线都是迷,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用过的,讨论讨论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C:
我用过,可以聊一聊,加Q

网友D:
不怎方便
eaglesence

网友E:
可以,好用,可以规划路径,自动生成线路,而且可以计算线缆长度,还有线展开图

网友F:
eplan也有这功能,但没有过eplan的,SWE的反到时早三四年用过。

这3D布线要用的好,最关键电气部件库要做好,各种电气元件要有电气正确的连接点属性,不然那个布线像鬼一样,要去手动调整耗时间。

而电气部件库的建立,这个就是SW代理公司赚钱的其中一个地方,不然单纯个人从有到无建立和维护公司的电气部件库,这个十分耗时间。虽然SW的官网也有电气部件库可以下载,但是需要购买正常SW,而且是高级版本绑定的SW账户才有权限下载。不过官方电气部件库,能用,但是很多型号都不全,还是需要另外建立。

网友G:
是的,除非有正版软件,或者有大量的人力去做部件,要不然太耗时间了。
引用 网友F:
eplan也有这功能,但没有过eplan的,SWE的反到时早三四年用过。

这3D布线要用的好,最关键电气部件库要做好,各种电气元件要有电气正确的连接点属性,不然那个布线像鬼一样,要去手动调整耗时间。

而电气部件库的建立,这个就是SW代理公司赚钱的其中一个地方,不然单纯个人从有到无建立和维护公司的电气部件库,这个十分耗时间。虽然SW的官网也有电气部件库可以下载,但是需要购买正常SW,而且是高级版本绑定的SW账户才有权限下载。不过官方电气部件库,能用,但是很多型号都不全,还是需要另外建立。

网友H:
EPLAN的3D布线挺好用的,但是要结合EPLAN一起用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