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5 SP2 WEBUX组件问题

楼主(2025-07-01):
wincc7.5SP2+webux组件安装在win10系统虚拟机中,有正版的授权,然后升级到updata19后,发现虚拟机的CPU满负荷运行,现场有一台第三方电脑一直访问这台虚拟机服务器,有时会发生和服务器中断连接现象,客户反馈一个月有2-3次。这是什么原因啊?虚拟机的配置是内存8G CPU 2.60GHz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zhaoaron

网友A:
https://sieportal.siemens.com/zh-cn/search?scope=forum&SearchTerm=gfxrts&PageSize=20&Page=0&SortingOption=DefaultRankingDesc
你换个虚拟机,搞成低版本更新试试。虚拟机应该由备份把。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