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三菱plc 小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求个大佬解释一下,在3u上没见过

网友A:
将M3100到M3139之间ON的状态赋值给M3000到M3039的 OFF的状态用对应的X0~X... 不知道你PLC是5U的还是R系列的 5U输入是8进制 R的是16进制
下载积分:+1(yunjie111)

网友B:
Z0:变址寄存器(16位),存储偏移量数值(范围:-32,768 ~ +32,767)。
M3100Z0 的实际地址:M3100 + Z0 的值(例如:若 Z0=0,则地址为 M3100;若 Z0=10,则地址为 M3110)

网友C:
实际模拟下,就懂了

网友D:
这个是FB块吗

网友E:
FOR循环变址赋值

网友F:
看不懂,这玩意像C语言

网友G:
就是个数据传输,类似于区域块传送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H:
内嵌ST!如果M3100Z0为ON则M3000Z0=M3100Z0;如果M3100Z0为OFF则M3000Z0=X0Z0,循环赋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