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2):
第一次用汇川伺服,发现个问题,只要伺服驱动器通电,电脑和PLC就连接不上,PLC是信捷XD系列的,用的是USB下载线,把伺服驱动器断电,马上就可以恢复连接,以前用松下伺服不存在这种问题,想请教一个各位大佬,这个问题在不换伺服驱动器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接地良好不存在这个问题   几十个伺服一起都正常

网友B:
引用楼主1935807118于2025-07-02 08:35发表的 伺服干扰下载PLC程序 :
第一次用汇川伺服,发现个问题,只要伺服驱动器通电,电脑和PLC就连接不上,PLC是信捷XD系列的,用的是USB下载线,把伺服驱动器断电,马上就可以恢复连接,以前用松下伺服不存在这种问题,想请教一个各位大佬,这个问题在不换伺服驱动器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谢谢!

检查接地,确保伺服,设备接地良好,增加磁环,增加滤波器,抗干扰。
plc

网友C:
把电脑抱在手上,不要放在桌子上试试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脑问题,我用我的电脑下威纶通TK6071ip的程序,非要把触摸屏和PLC通讯线拔了才能下进去,要不然就是下载的时候卡在那里不动,同事的电脑就没这个问题
持之以恒

网友E:
有的时候人啊,总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对比,这样对比能说明什么?一点都不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接线的问题啊

网友F:
要保证每个伺服接地良好,轻则有干扰,重则烧usb

网友G:
下载线质量太差也会有问题,有没有带屏蔽磁环

网友H:
我上次在办公室里用安川的伺服,只要伺服使能,电脑就会花屏,鼠标乱跳电脑还会蓝屏死机

网友I:
偷偷告诉你个事,USB外壳是和PLC地线接通的,机台接地不良有漏电或是感应电时会直接导致你电脑也带电,手碰到另一USB口外壳还能被电,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良好不存在这个问题   几十个伺服一起都正常

一个车间几十台自动机,以前都用的是松下伺服,没有这种问题,现在这台机的接地方式和以前的都一样,唯独这台汇川的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人啊,总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对比,这样对比能说明什么?一点都不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接线的问题啊

同一个车间几十台自动机,接地方式都一样,以前的都是松下没有出过这种问题,唯独这台是汇川的就有问题,我一直在检查是不是我的接线问题,我甚至把汇川的和松下的代换过来试过,最终证明和接线无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偷偷告诉你个事,USB外壳是和PLC地线接通的,机台接地不良有漏电或是感应电时会直接导致你电脑也带电,手碰到另一USB口外壳还能被电,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有次连plc,usb线短路了不知道,往plc一插电柜直接跳电,电脑黑屏开不了机

网友K:
我也遇到了,好烦.   PLC和伺服都是汇川的, 电机使能的话网线连PLC就很慢,USB口倒是正常,只要电机不使能就没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了,好烦.   PLC和伺服都是汇川的, 电机使能的话网线连PLC就很慢,USB口倒是正常,只要电机不使能就没事

刚刚测试了下,原来是那个插座没接地,  把所有PLC和伺服并线再接地后好了很多,又把PLC接地拆了,只接了伺服地,速度大大提升,毫无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