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欧485通讯

楼主(2025-07-02):
群里前辈,那位知道翠欧运动控制器怎么通过485通讯读写数据。

网友A:
你看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做过吗?我用的是翠欧mc404-Z,我想用DB15针上的485口,这里面没看到用setcom指令配置modbus rtu口啊,读3个传感器的信号,怎么做,怎么轮询啊,麻烦前辈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也没用过 我这是之前埃斯顿去我们公司给的资料

网友A:
看你需要不 需要的话把邮箱发给我 我把手册发给你
麻烦你给我发到邮箱里,648728831@qq.com,谢谢了

网友B:
翠欧不是直接用交换机么

楼主:
麻烦你给我发到邮箱里,
648728831@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