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2):
我现在这个项目大概400个感应器,感应器类型基本上磁性开关和光电感应器,我需要估算给感应器供电的24V开关电源输出需要多大的?请问要怎么计算?
还有因为磁性开关一般2个中只有一个会有信号,那是不是在估计电流时可以减少一半?感应器没有信号时的耗电量是否可以忽略不计。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一台1.5KW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额定输入为11.5A,为什么一个9A的接触器可以给两台1.5KW的伺服驱动器供电 ?这个案例来自于厂里的一台老设备,没有经常运行。最近在选型想参考一下以前的机器,一看更懵了。

网友A:
电源便宜吧,放大点搞个600W的才150大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一台1.5KW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额定输入为11.5A,为什么一个9A的接触器可以给两台1.5KW的伺服驱动器供电 ?这个案例来自于厂里的一台老设备,没有经常运行。最近在选型想参考一下以前的机器,一看更懵了。

注意   额定 !

网友B:
正常一个光电3W,400*3=1200W,买DC24-480W的直流电源,买3个,把0V并在一起,规划好功率,一个DC24-480W电源接140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便宜吧,放大点搞个600W的才150大洋

这只是感应器,再加上280个电磁阀线圈和伺服驱动器的回路控制加在一起有接近35A了,直流电源选到1000W了,我现在怀疑自己算的不对,想来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额定 !

那请问我实际计算要按多大电流进行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个光电3W,400*3=1200W,买DC24-480W的直流电源,买3个,把0V并在一起,规划好功率,一个DC24-480W电源接140个传感器。

3个480W会比一个1200W便宜吗?没有采购过还能这么操作

网友C:
这么多分开用模块,一个个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分开用模块,一个个控制吗?

对,模块式的,要不然后面又加点就很麻烦,新项目第一次做。所以很多东西不确定。

网友D:
电源分开呗 控制电源一个 外部电源一个或两个

网友E:
一个24V光电有3W?一般来说,不到1W。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个光电3W,400*3=1200W,买DC24-480W的直流电源,买3个,把0V并在一起,规划好功率,一个DC24-480W电源接140个传感器。

网友F:
正常一个光电3W,400*3=1200W,买DC24-480W的直流电源,买3个,把0V并在一起,规划好功率,一个DC24-480W电源接140个传感器。这招可以
zsh340

网友G:
引用楼主是我冒饭了于2025-07-02 14:56发表的 求助一个选型问题 :
我现在这个项目大概400个感应器,感应器类型基本上磁性开关和光电感应器,我需要估算给感应器供电的24V开关电源输出需要多大的?请问要怎么计算?
还有因为磁性开关一般2个中只有一个会有信号,那是不是在估计电流时可以减少一半?感应器没有信号时的耗电量是否可以忽略不计。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有磁性开关,必定有电磁阀。开关电源分开用,感应器的用一个开关电源,电磁阀的用一个开关电源。注意开关电源务必要按满负载再选大点,因为要考虑DC24V负载有短路情况。
真诚感谢!

网友H:
一切按規定設計及選配,寧可大不可小。
沒事則沒事,有事則究責。
一般是所有設備功率相加+最大功率*1.25。

至於
[1.5KW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额定输入为11.5A,为什么一个9A的接触器可以给两台1.5KW的伺服驱动器供电?...]
1.偷工減料。
2.9A的接触器他的接觸點遠大於9A。
3.不一定滿載運轉。(可量一下它運轉電流)

*.正常配置-->1個接觸器配1個驅動器。
感谢解答

网友I:
4楼可以,电源不贵,该放大放大,一个不够两个,再把0V连通就行。不管传感器、继电器全部按3W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4楼可以,电源不贵,该放大放大,一个不够两个,再把0V连通就行。不管传感器、继电器全部按3W算

好的,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

网友J:
全部都按接通算,再给个30%左右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全部都按接通算,再给个30%左右的余量。

这样算下来好大,领导嫌直流电源和变压器太大太贵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样算下来好大,领导嫌直流电源和变压器太大太贵了

这点钱都没做啥项目  我都是把所有传感器和电磁阀的功率加起来再上浮20%
见过省钱省出事的,比如功率算的刚刚好,结果机械来个设变重新买开关电源的。见过省钱买不带短路保护结果用一段时间设备起火的。
最严重的一次,省钱买不带保护电路的开关电源,设备冒烟差点把人家京东方车间消防系统激活的,供应商资格都差点被人京东方剔除
后面光整改花的钱都用了大几万,还不算请客送礼整改的人工

网友K:
除非批量机的复制,不然谁去省那个钱,选大一级才多几十块甚至十几块,何必呢

网友L:
别的,不说,这么大量,建议分组供电好一点

网友M:
分开供电,分个几组就可以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