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2):
如何用汇川AC系列PLC控制三菱R系列PLC?大神们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要求,串口、网线、IO

网友B:
这种情况用IGT-DSER就行了,PLC内不用编程,也不用组态,直接配置数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
支持大多数品牌的PLC,还有字节顺序调整功能;
附件中有相关案例: 多种PLC之间通讯.rar (4970 K) 下载次数:614

网友C:
引用楼主xzeboy2于2025-07-02 15:03发表的 汇川PLC控制三菱PLC :
如何用汇川AC系列PLC控制三菱R系列PLC?大神们帮忙一下,谢谢。

不叫控制吧?应该是交握或者数据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