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峰值功率过高如何解决?

楼主(2025-07-03):
一个临时项目安排的场地只能提供10kw的持续供电(断路器进线只有4平方)
但是我们项目算上机器人和焊机,供应商给的参数是50kVA,不过这个是短期的峰值功率,一般持续不了多久几秒钟最多一两分钟。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办法在不大动干戈(从总柜拉线成本太高了,一路上穿墙过桥架的)的情况下,让设备跑起来?市面上是否有成品的短期峰值供电辅助产品?

网友A:
租發電機。

网友B:
长期稳定运行最好重新拉线;如果只是展示的话,想办法错峰启动设备

网友C:
机器人加焊机一共50KW?但是肯定不会有场景能达到,可是你这进线只有10KW?焊机的功率都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