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3):
A7e5: CLR
      A     #CONTROL
      NOT
      A     #REMOTE
      A     #RUN
      JCN   A7e6
      L     #CYCLE
      L     #STOPT
      +R
      JO    I009
      JU    I00a
I009: CLR
      =     L      0.1
I00a: T     #STOPT
      L     #STOPT
      L     3.000000e+00
      >R
      JCN   A7e8
      SET
      =     #T_OVER
      JU    A7e8
A7e6: L     0.000000e+00
      T     #STOPT
A7e8: CLR
      A     #RUN
      JCN   A7e9
      L     #T_ALL
      L     #CYCLE
      +R
      JO    I00b
      JU    I00c
I00b: CLR
      =     L      0.1
I00c: T     #T_ALL

大概的看出来,JCN前面相当于IF <条件> THEN,JCN后是IF成立执行的语句,如果IF不成立则调转到A7e6
想不明白,L L +R怎么怎么做到先加了再跳转,用SCL编译不出来这样的效果
然后是用JO JU 跳转到I00这样的标签,应该是内部跳转,请教下大家怎么用SCL实现这样的语句

网友A:
用GOTO,試試如何??
CASE "Tag_Value" OF

  1 : GOTO MyLABEL1;

  2 : GOTO MyLABEL2;

  3 : GOTO MyLABEL3;

  ELSE

GOTO MyLABEL4;

END_CASE;

MyLABEL1: "Tag_1" := 1;

MyLABEL2: "Tag_2" := 1;

MyLABEL3: "Tag_3" := 1;

MyLABEL4: "Tag_4" := 1;

根据“Tag_Value”操作数的值,程序将从对应的跳转标签标识点开始继续执行。例如,如果“Tag_Value”操作数的值为 2,则程序将从跳转标签“MyLABEL2”开始继续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将跳过“MyLABEL1”跳转标签所标识的程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