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3):
各位老师好!哪位搞过台达VFD-B变频器怎样解除限速?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上限频率,最高频率都改为最大

网友B:
有个最大的频率60.00,你找到改到99.99就行

网友C:
01-00设为200拉到你爆炸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a00098a于2025-07-03 12:00发表的 台达VFD-B变频器怎样解除限速 :
各位老师好!哪位搞过台达VFD-B变频器怎样解除限速?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把最大频率和上限频率改成你想好的频率就行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要上天的那种频率,针对电主轴的?B的最大可以到2000Hz,要使用高级参数功能,这个功能太久没用了,给忘了怎样调,只隐约记得有个参数要改成5577。
看看其他大神有没有记得要怎样修改的。

网友F:
一般台达代理商技术知道的,忘记了,10几年前的事了,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解高频,我带主轴马达。频率要到100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解高频,我带主轴马达。频率要到1000HZ.

1000Hz。是我寡见了,我所用过的国内品牌变频器没有能达到的,望楼主找到好方法接着分享一下

网友A:
最高是400HZ吧,没有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