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伺服问题

楼主(2025-07-03):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必须要滤波稳压处理吗?数量也不少有的设备20几个。公司里的工程师也不确定。只能在这里求助。
跪求各位大神

网友A:
把空位留起,如果干扰严重,前端就加滤波器
真诚感谢!

网友B:
一般带轴都会加滤波器。
真诚感谢!

网友C:
有用没用,没研究过,一般都加

网友D:
处理好不加也没啥

网友E:
不差钱都加

网友F:
我们正常是没有加,如果用于脉冲要求精度高的场合建议加一个保险。

网友G:
要么总电源进来就装一个总滤波,要么每个伺服装一个滤波器

网友H:
不差钱,和精度要求高的建议加,还分伺服,见过十几轴的西门子和三菱伺服1个滤波器没加好好的,也见过就1轴的松下、汇川伺服开起来,干扰严重的,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前辈分享经验
。那我就先不加,看到时候现场情况再决定

网友I:
之前做项目时很多都没加,暂时没遇到过什么问题。现在开始每台都加了,也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