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

楼主(2025-07-04):
电吹风电路图,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因该不会不会这么简单吧 没去跑过过电路

楼主:
原理上说得过去,不知实际情况。

网友B:
网上找了一张图片,以前拆开看过,基本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吹风机有高压风机和低压风机两种,一般高压风机的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