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4):
三菱QPLC,F0为什么不接通?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楼主:
这样写后,F0可以强制复位,如果M就强制复位不了

网友A:
CPU没有RU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RUN吧

确定CPU运行了

网友B:
你的咋回事呢

网友C:
引用楼主xghjiayou于2025-07-04 09:19发表的 F0为什么不接通? :
三菱QPLC,F0为什么不接通?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你这是写入状态,切换成运行模式

网友D:
要上升沿

网友E:
你想执行的程序块没扫描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咋回事呢

你写个复位试下,你的就不行了

网友F:
子程序没有调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写个复位试下,你的就不行了

没错,能复位就不正常了。

楼主:
前面直接接通,后面就不能复位才是正常的。

网友G:
程序本地与在线不一样吧?三菱能监控,西门子本地与在线不同不能监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能复位就不正常了。
F的Set前面是要上升沿的,你常ON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