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4):
最近出口国外机器电缆颜色要求按照CE标准,网上查下,没有统一答案。主要依据 IEC/EN 60445、IEC 60204-1,这两个标准执行。 IEC/EN 60445Z直流正极用红色,负极用白色,IEC 60204-1直流正极用棕色,负极用灰色,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有哪位大哥有出口欧盟的设备,请告知下,电压500V以下的交直流应采用什么颜色电缆,先谢了。

网友A:
看看你们要找哪家认证,就问一下那家的认证官,不然会比较麻烦,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B:
认证官早就不存在了,找谁啊?

网友C:
直流用蓝色,交流用红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流用蓝色,交流用红色

你这应该不够详细吧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E:
我们动力用黑色。控制交流用红色,直流用蓝色。

网友F: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是得找代理认证的,因为这事没想象的那么简单,记得当年我也咨询过,

网友D:
这里有代理吗   我们只是想学学      有没有国内电缆颜色要求标准   比如动力 黄绿红 ABC  控制电路 交流AC是什么颜色  直流DC又是什么颜色   控制又是什么颜色   谁给个标准答案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G:
1. 交流电(AC)
单相交流电(L相):棕色

三相交流电:
L1相:黄色(或棕色)、L2相:绿色(或黑色)、L3相:红色(或灰色)、中性线(N):淡蓝色
备注:IEC 60446 标准推荐黄/绿/红或棕/黑/灰。

2. 直流电(DC)
正极(+):棕色(或红色)、负极(-):蓝色(或黑色)
备注:红色和黑色在传统系统中也常见,但需与交流电区分。

3. 保护地(PE)
黄绿色条纹(强制标准,IEC 60446)
禁止用纯黄色或纯绿色,必须为双色组合。

4. 系统地(功能地或参考地)
淡蓝色(若与中性线共用)或 黄绿色加淡蓝色标记(独立系统)。
部分行业可能用 白色 或 灰色,需明确标识。

5. 本安信号线(Intrinsically Safe)
蓝色(IEC 60079-14 标准要求,用于区分本安回路)。
需全程与其他非本安线路隔离。

网友H:
AC400V三相相线用黑色,零线用浅蓝,AC230V相线用黑色,零线用浅蓝,AC24V交流和AC110V交流相线用红色,零线接地,地线用黄绿,直流DC24V用深蓝

网友I:
我们出口了10几个国家的设备了,三相电缆(棕灰黑)通杀....新加坡的话,零线不一定要绿色,但只要是绿色一定要是N线。

网友J(2025-08-05):
直流+用蓝色,直流-用绿白双色,交流正用红色,交流-用红白双色,三相用黑色

网友K:
欧标电缆颜色用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