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20-IP002-V1模块的RS422接口定义求助!

楼主:
最近在网上淘了一个C20-IP002-V1的模块,准备用于和老型号的欧姆龙C**P型PLC联机,该模块的联机接口为RS422,对这个接口做了相应的接线,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和电脑通讯,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有谁用过此联机模块的,指教指教!!!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我们做欧姆龙PLC串口转网口的桥接器网关,操作简单,不改动PLC程序,通过网口就可以读取数据,上下载监控

网友B:
232口的用过几个
读写C20 P C40P等等plc程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