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4):
3相380功率120KW。想用调压模块控制电压。某宝搜了半天最大的才200A,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定制嘛?你的负载是什么?
电热丝,怎么定制?

网友B:
找厂家定制吧,1000A的都给你做得出来。

网友C:
用SCR加热啊,500a都有,品牌德堃,我用过

网友D:
淘宝搜了一下1000A的都有
zsh340

网友E:
引用楼主杀神一刀斩于2025-07-04 19:15发表的 调压模块问题 :
3相380功率120KW。想用调压模块控制电压。某宝搜了半天最大的才200A,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么大的负载,最好用品牌的产品,别信那些去淘宝上购。120KW的加热器用的SCR调压器大把,像正泰,中国人民电器,欣灵都有做的
好的,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F:
採分段控制?
例120KW分成3段,40KW、40KW、40KW。
40KW---控制直接輸出。
40KW---控制直接輸出。
40KW---PID控制輸出。
因為一般穩定後約30~50%輸出。
當然也可以分4~5段。

网友G:
不错的方法欸。

引用 网友F:
採分段控制?
例120KW分成3段,40KW、40KW、40KW。
40KW---控制直接輸出。
40KW---控制直接輸出。
40KW---PID控制輸出。

网友H:
你要的是调功器
120 KW的加热你不分开几组么
我是打算分几组,老板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