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8安装好后不能组态

楼主(2025-07-05):
博途V18安装好后不能组态,检查是许可证没有安装好。安装许可证是安装网上教程安装的,求大佬帮忙看下是那里没弄好.密钥安装那张图片有标密钥安装操作顺序

网友A:
把授权问题的截图贴出来。看是微软的问题还是真的授权问题,不建议把授权全都装上

网友B:
一楼说的对,授权一股脑的全选上,安装后不行,全删了,再手动选择最高点数的安装,基本解决此类问题

楼主:
这是组态时显示异常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组态时显示异常的图片
这是许可证管理器没有运行,在 服务 中打开就行。如果无法打开就重装管理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组态时显示异常的图片
这个看起来像Windows 11的更新造成的,你可到网上找找解决方法
网上有两种方案,一种删除Windows11 更新包,另一种是往博图上打补丁
参考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wJEzYEAb/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D:
装个新版本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就行。在V19或者V20的安装包里面有。
下载积分:+1(浪一下拉)

网友E:
重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