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中如何设置常为1和常为0的点
lggdgd

楼主(2025-07-05):
博途中如何设置常为1和常为0的点

网友A:
设备的属性栏,有打开系统自带的常OFF ON点

网友B:
硬件配置里 设定即可,系统存储器一般时MB0, 时钟存储器一般是MB1, 也可自己指定。
下载积分:+1(lggdgd)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不想用系统自带的,那就自己做一个,赋值、常开点、常闭点、0、1都可以
lggdgd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B:
硬件配置里 设定即可,系统存储器一般时MB0, 时钟存储器一般是MB1, 也可自己指定。

网友D:
可以一个触点直接写0或者1就可以了

博途中如何设置常为1和常为0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