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连接不上怎么解决?

楼主(2025-07-05):
手上有个NX1P2,之前好好的,最近半年没玩,现在连不上了,用内存卡下空程序进去后,也连不上,PING能通,不管直接连接还是HUB都死活连不上,电脑也设置成同一内网了,有解决办法吗?接上网线现在网络那个ERR灯一直在闪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B:
我现在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有一台NX502-1300,PING能通,不管直接连接还是HUB都死活连不上,电脑也设置成同一内网了
兄弟你的OMRNX502连上了吗?

网友C:
能不能在手册的状态灯说明获取信息

网友D:
碰到过类似问题 如果是USB转网口就不太行 换成直接网线

楼主:
手册上灯闪没有说明什么,网线直接的,不是USB转的,都是这样。实在没只法

网友E:
这种情况有可能PLC设置默认网关了并且与电脑默认网关不一致

网友F:
看下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低了 也连接不上

楼主: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G:
第一听说,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