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7-07):
小弟准备写一个PH值的模拟量程序,看了一下检测仪器的量程是 -2.00~16.00(PH),要用4-20MA的模拟电流抓取。模拟量转换模块的分辨率为0-4000,有点疑惑的是“-2.00"=”4ma“=分辨率”0“啊?以前写过流量计的模拟量 ,因为都是正数量程,好理解,带有负数量程还没用过。路过的大神还望不吝赐教。
  • 下载积分:+1(张凌峻)

网友A:
    0-4000对应的是-2---16

网友B:
    y=kx+b 算出来k  b 带入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 大佬 能略微解释下啥意思嘛 嘿嘿
引用 网友B:
    y=kx+b 算出来k  b 带入也可以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就和其他写法一样呗
引用 网友A:
    0-4000对应的是-2---16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D:
    y = kx + b
    y 代表的是物理量,像 PH 值、流量等;
    x 指的是数字量,也就是模拟量转换模块输出的数值;
    k 是斜率;
    b 为截距。
    PH 值转换分析
    你所使用的检测仪器,其 PH 量程是 - 2.00 到 16.00,对应的模拟电流范围是 4 - 20mA,模拟量转换模块的分辨率为 0 - 4000。这就形成了两个对应关系:
    当 PH 值为 - 2.00 时,对应的是 4mA,此时数字量为 0;
    当 PH 值为 16.00 时,对应的是 20mA,此时数字量为 4000。
    公式推导过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两组对应值来确定转换公式中的 k 和 b。
    首先,将 PH=-2.00,x=0 代入公式 y=kx+b,可得:
    −2.00=k×0+b

    由此能算出截距 b:b=−2.00
    接着,把 PH=16.00,x=4000 以及 b=-2.00 代入公式,可得:
    16.00=k×4000−2.00

    对这个方程进行求解:
    k= ((16.00+2.00)/4000) = ((18.00+2.00)/4000) =0.0045
    最终转换公式
    综合以上计算结果,完整的转换公式为:
    PH值=0.0045×数字量−2.0
    --------------------------------------------------------------------
    当数字量 x=0 时:
    PH值=0.0045×0−2.00=−2.00
    当数字量 x=4000 时:
    PH值=0.0045×4000−2.00=18.00−2.00=16.00
    当数字量 x=1000(对应 10mA)时:
    PH值=0.0045×1000−2.00=4.50−2.00=2.50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D:
    y = kx + b
    y 代表的是物理量,像 PH 值、流量等;
    x 指的是数字量,也就是模拟量转换模块输出的数值;
    k 是斜率;
    b 为截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