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8):
PID控制 不太明白,有大神能通俗的讲解一下吗?

网友A:
B站看教程和别人的世纪调试视频

网友B:
有个故事 很形象

网友C:
Factory IO +PLC 搭建一个进行测试

网友D:
找对应PLC的手册看一下,里面都有案例程序
P/I/D先单个调节作用理解,再综合三个调节参数

网友E:
总结PID的核心思想
P (比例): 纠正当前偏差 - 差得多,使劲调;差得少,轻轻调。
I (积分): 纠正累积偏差 - 解决“总是差一点”的老问题,保证最终精确达标。
D (微分): 抑制变化趋势 - 预见未来,防止冲过头或掉太猛,让过程更平稳快速。

PID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
P 是看现在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来决定踩多大油门/刹车。
I 是发现开了半天总差那么几公里到不了,就决定再多踩点油门把之前欠的路补上。
D 是看车速表,发现车速越来越快快超速了,即使离目的地还有点距离,也提前松油门或踩点刹车防止超速。

调试的时候,先只调整P值,初步到达震荡预期(实际值在设定值一定区间内反复跳动)后,再微调I值,最后再测试D值
这是一条小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