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翻译显示问题

楼主(2025-07-08):
请问怎么优化翻译后英文显示不全的的问题(不调整文本框宽度的前提,主要调整后中文的排版就很丑)。
初步有两个想法,但不知道mcgs能不能实现,求各位大佬看一看。
1,调整高度自动让显示不全的跳转到下一行
2,满显时自动用跑马灯的形式
这是一条小尾巴

网友A:
不行的,手动改吧

楼主:
还是手动改了,在编辑翻译文本时可以按Alt+Enter换行,有够难用的。。。
这是一条小尾巴

网友B:
之前母版没有留够余量,也该测试一下,再大量去复制应用

网友C:
导出 用 EXCEL
昆仑可以多语言设置不同字体 宽度也能调整
不过多数时候还是要换行才行 中文太简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