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三菱总线伺服,把两个极限和原点接到伺服上,读哪个缓存区啊,看了一会只看到设置输入输出参数缓存区,没看到信号有无的缓存区

网友A:
引用楼主1252102848于2025-07-08 19:43发表的 三菱总线伺服 :
三菱总线伺服,把两个极限和原点接到伺服上,读哪个缓存区啊,看了一会只看到设置输入输出参数缓存区,没看到信号有无的缓存区
比如远程io输入分配的rwr起始地址为w0.      那么w13.0为正极限。w13.0,·负极限,        w13.2原点。可以监控下。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远程io输入分配的rwr起始地址为w0.      那么w13.0为正极限。w13.0,·负极限,        w13.2原点。可以监控下。

不是读u1\gxxx地址吗

楼主:
是不是读PD06的地址

网友B:
什么型号伺服不说,什么三菱PLC不说,什么协议也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这个光纤是总线,他问的应该是cclink IE basic

网友E:
光纤的好像是接到PLC上 然后映射进伺服  也可以直接接到伺服上    也可以直接用多圈绝对的 用软限位去限制 具体怎么样 看你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纤的好像是接到PLC上 然后映射进伺服  也可以直接接到伺服上    也可以直接用多圈绝对的 用软限位去限制 具体怎么样 看你自己选择

我是自己研究怎么用的

网友F: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信号接驱动器上,然后PLC再读相应地址。
相信自我!

网友G(2025-07-30):
如果用J4等光纤伺服有Excel表格对应缓存器,如果用JE-C以太网的好像是映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