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表格文件太大如何压缩
lggdgd

楼主(2025-07-08):
我有一个电子表格文件, 里面有很多图片,文件有几百M了,如何压缩电子表格文件。

网友A:
可以试下将.xslx另存为.xlsb格式,看看会不会有帮助。

网友B:
有付费压缩软件吧

网友C:
文件里面的图片压缩一下?

网友D:
用另存为的工具选项压缩试试

网友E:
电子表中放那么多图片干什么?
1、电子表中如果只是单元格显示图片,那就用缩略图
2、缩略图链接本地图片(相对路径)

请教电子表格文件太大如何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