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传感器检测不规则缕空产品有无的编程思路

楼主:
大家好!一台流水生产线用光电传感器来检测一个280X150x5mm的产品有无和计数,产品中间有不固定或不规则的缕空部分,请各位大佬给点编程思路,不胜感谢!!!

网友A:
模拟量或485串口点激光测距,可以判断距离也可以加时间判断
对射光电也能用。

楼主:
你好!主要问题是:1、流水线是两侧夹持式输送链输送的左右边沿不好安装对射传感器,2、测距传感器成本又太高

网友B:
最好上传一个示意图,否则无从下手

网友C:
加光栅把,成本不高,效果还可以

网友D:
一个传感器不行,就用一排传感器拉大检测范围,灵活多变,好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主要问题是:1、流水线是两侧夹持式输送链输送的左右边沿不好安装对射传感器,2、测距传感器成本又太高
国产点激光测距含税500左右,你这对射不好安装。

网友E:
就加一个光栅矩阵感应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F:
百来块钱就可解决

楼主:
5楼-的办法简单经济,但安装还是不便,如图:

楼主:
感谢7-8推荐的传感器,我去淘看看

网友G:
多加几个光电感应器,根据同时感应到多少个光电来判断

网友H(2025-07-10):
採正緣觸發,
當觸發後,單位時間內(如5秒)都表示有產品,時間到復歸。
但1.輸送帶要均速。
2.產品之間間隔要夠。

网友I:
这个机器波峰焊接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主要问题是:1、流水线是两侧夹持式输送链输送的左右边沿不好安装对射传感器,2、测距传感器成本又太高
侧边开孔装也不行??

网友K:
材质与输送带材质是什么?速度多少,最大缕空尺寸与产品间隔距离?

网友L:
下边加个限位开关是否可以?来件后压下开关感应传感器,然后弹簧复位。。

网友M:
边缘处没办法装传感器吗?看你这镂空也就边缘是连续的,要么像楼上那些增加传感器的感应范围,要么通过程序,感应到一个信号后按产品长度屏蔽一段距离,可以通过延时或者内部的轴位置判断

网友N:
如果是金属的,用一根或者两根弹簧直接搞定,如果是非金属的,可以用行程传感器改装。

网友A:
区域检测光纤传感器测试,对检测距离有要求,这种传感器只能做200mm内的物体检测,超过200mm检测距离就不准了。

楼主:
现在用了上升沿计次的办法在测试,不增加感应器,也不受距离和速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