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问各位大虾:fanuc机器人更换主板后没有引导系统,怎么安装?

楼主(2025-07-09):
fanuc机器人的主板坏了,买了个新的。装上去按F1 F2 开机,没有引导安装备份数据的界面。
这是要刷新固件?还是要先安装底层操作系统?

网友A:
哦,你电脑的主板坏了,直接换新的装上去就能点亮进操作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电脑的主板坏了,直接换新的装上去就能点亮进操作系统了?
是要先装windows in bed 吧,这个是不是要专用工具才能装?

网友B:
你克隆一下硬盘BIOS里禁用硬件检查,硬件改动少可以直接用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