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9):
FX3Ur的PLC浮点数取整少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D300中的值为啥不是500??

网友A:
D200作为乘法计算,用了3个D,已用到D200,D201,D202;下一行又用到D202重叠了

我这样模拟没问题的
活到老,学到老!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200作为乘法计算,用了3个D,已用到D200,D201,D202;下一行又用到D202重叠了
[attachment=312740]
我这样模拟没问题的

DMUL S1 S2 D中的S1(S1+!,S1)  S2(S2+1,S2)  D(D+1.D)都只占用连续的两个,不是占用3个。楼主的这个肯定是重叠的没错,应该是D202或是D300被其它地方占用了。

网友C:
我这边模拟也是这个结果,发现D200存储的不是500.0000,而是499.99999,监控界面显示精度不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图是仿真时截取的,刚刚下到实际的PLC里边运行结果是正常的

楼主:
实际PLC运行中监控到的

网友D:
经过我的测试,是work2模拟的时候有误差,误差在于第一步3.141593转换时,works2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五位,也就是3.141590和3.141599转换出来的值是一样的,第一步就有了误差导致后面差了1。 本身这种计算有误差也正常,浮点数在计算过程中会有精度丢失